梦想
透明传输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现在有一台设备准备用PROFACE的屏GC-4401W和三菱的FX2N,要求他们之间能透明传输,请问各位这能实现吗?

网友A:
就是PLC的穿透功能呗,没有问题,用PASS-THROUGH

网友B:
不明白啊

网友C:
是不是指PC连接在GP上来监控PLC运行状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指PC连接在GP上来监控PLC运行状态啊?
是

网友E:
我的之前可以,现在也是不行。

网友F(2013-01-10):
可以实现的,一定要安装PASS THROUGH 软件,也有可能是你的数据线不够准确,购买质量较好的通信线,还有就是要先打开穿越软件,不要关闭,再打开触摸屏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