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D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2-12-10):
问题如图:
这是寄存器使用的错误么

网友A:
存储器,是8进制

网友B:
存储器不是8进制的
wananjushi

网友C:
复位下PLC,在PLC中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代码

网友D:
清楚PLC内存 再重新下载 ; 三菱数据寄存器那么多,不行换一个

网友E:
这是正常的。
只在线圈用到的地址,未使用触点就会出现“error”,因为触点和线圈【不匹配】
下载积分:+5(hyundai天梭) 感谢!

网友F:
是因为你在程序中没有使用D80,D81的触点,不要理它。(正常的)因为D90.D91用了触点所以没有报ERR。

在东莞市

楼主:
感谢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