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12-10):
请各位大侠帮忙,我是新手,我们公司的一台变频器水井抽水用,今天早上停电再送电的时候,一启动,变频器就显示OC过流,然后我复位在启动,频率能走一点之后还是过流,我就一直复位它一直跳,最后就这么好的,变频器是欧瑞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电机接地或扎间知道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查查电压 时否正常

网友C:
电机问题!!!着重检查外部线路和马达!!!

网友D:
是欧陆,还是欧瑞,如果是欧陆,可能是变频器故障,你可以清扫以下灰尘,再试验一次,如果再出现报警,就换掉吧。

网友E:
瞬间电流是否过大,加速时间是够太短,变频器容量大小?,马达有无问题。

网友F:
启动时间参数该下,或者变频器故障,

网友G:
如果变频器参数没改,多数是电机的问题,,不如先把电机线拆掉,再启动变频器,或者拿一个合适的电机接在变频器起动看看,,

网友H:
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I:
我也有遇到过,仔细检查下电机是否有漏电现象!问题在电机!

网友J:
如果以前用着是正常的话,我想多半怀疑是电机。你用兆欧表打一下对地看看。

网友K:
断开变频器输出线在启动试试,好好检查一下电机和泵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