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伺服驱动在转矩控制时,编码器的作用是什么?(速度没有要求)有大哥知道的。

网友A:
伺服是闭环控制方式,就好像你走走路,眼睛随时反馈信息给你的脑袋,你行走路线的情况。
再有,发帖的时候,求助帖不要发成分享帖,否则以后直接删除。

网友B:
没有要求也要反馈啊,没有反馈叫闭环吗? 速度模式?位置模式需要

楼主:
就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不需要编码器能否转矩控制吧。

网友C:
何为三环  位置环 速度环  电流环

转矩控制位置环不用,速度和电流环还是要用的,进行卷曲时,如果突然断裂,这时候速度环就要起作用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

释。 我也是才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