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安川G5变频器,一上电即显示GF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2-10):
公司有一台3.7KW的安川G5变频器,最先出现3相输出不平衡的故障,送修后使用一段时间便出现GF故障问题,送维修部却说没有问题,回来使用不长时间又再出现类似故障,头痛!请教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因为这故障已经送修几次了。

网友A:
GF
输出接地
故障
接地短路*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短路电流超
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约50%
变频器输出侧发生了接地短路
(因电机烧损、绝缘劣化、电缆破
损所引起的接触、接地短路等) 。
调查原因、采取对策后复位。
( 注 )再接通电源前,请务必确认
变频器输出侧没有短路、接
地短路。
·控制回路端子+ V、-V、AC短
路。
·控制回路端子过载。
·确认控制回路端子是否有接
线错误。
·确认频率设定用可变电阻等
的电阻值以及配线。(+V、
-V电流应在 20mA以下)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B:
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