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检测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2-12-10):
光电一直为ON的时候 电磁阀只动作一次

网友A:
你先检查时间继电器有没有问题
时间继电器为延时导通

网友B:
光电开关不能当成简单的开关。它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晶体管电子电路。把它看成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拉。仔细了解一下光电开关的内部电路吧。我第一用的时候也是把它当作开关用结果不行。qq:274332591
我用的效果很好,不知道你那电路图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