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板的绝缘问题?

楼主(2012-12-10):
前段时间,我修一台功率9KW的电烤箱,故障现象是空气开关跳闸,检查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全部电器都是好的,但是一打上空气开关,就跳闸。后来,无意看了一下发热管的接线端子,用万用表量了下端子面的绝缘板是短路的,后来换了塑料绝缘板,合上空气开关才正常了,我不明白,塑料绝缘板是不是长期在高温下就失去了其的绝缘性质了呢?
重在积累!
jxh668

网友A:
时间长了绝缘破坏了

网友B:
时间长了,绝缘性能降低造成的。

网友C:
绝缘板碳化了就会导电

网友D:
说明接线端子很垃圾呗 像魏德米勒的 和菲尼克斯的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高温炭化。

网友F:
灰尘多了也会导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绝缘板碳化了就会导电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绝缘板使用一定要注意

网友H:
估计是时间久了碳化了

网友I:
哦,学习了,谢谢!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J:
高温炭化,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绝缘板碳化了就会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