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螺杆空压机为节能改变频求助

楼主(2012-12-10):
]我们公司有两台螺杆空压机,都是专用的文本控制器控制,星三角启动。空载率60%左右,觉得太浪费了。想改成变频的,最好恒压控制,但是没有经验。比如与原控制器怎么对接,频率太低时对机器润滑有没有负面影响,螺杆机的机械和控制原理等等。有懂的朋友聊聊!

网友A:
你的想法很好,用变频器控制是很简单的,你用星三角的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空压机加压时会有一个控制进气阀的输出,在进气阀的线圈上并联一个继电器,进气时变频器50Hz运行,卸压后可以在20-40HZ运行。可以节约用电,频率低时对机器润滑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B:
直接变频启动。直接加模拟量恒压PID控制。

网友C:
模拟量接入变频器,进行PID控制,可以设置个低限频率,之前改造过,没有问题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2013-03-04):
恒压加休眠

网友E:
改造建议选用皮带传动的空压机,要设下限频率,休眠时间,以保证螺杆润滑,其他的就是压力PID!!!

网友F:
我们用的就是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就是需要有专用控制器,可以星角启动也可变频器启动和压力调速运行。

网友G:
PLC+模拟量输入输出+触屏,可在触屏处设置压力,调频,故障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