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 X型号接MR-J2S伺服,绝对脉冲使用不了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2012-12-10):
请假大家下,我用自己编的程序找到原点,然后可以使用相对脉冲让它动作,但是换到绝对脉冲以后就不行了,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我知道PLC有自带的找原点指令,现在我不用ORG 我自己确定原点后 不知道怎么使用绝对脉冲,比如绝对脉冲是-xxxxxxxxxxx到+xxxxxxxxxxxx 代表就是2个方向么? 那我怎么把-xxxxxxmovl到D10中 提示不能用#-xxxxxxx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A:
不用OGR不行,你是绝对控制,必须要先回原点才能绝对控制,如果是第一端口必须要A280.05接通才能绝对控制,而A280.05只能只读,靠OGR完成置位。
绝对指令默认回原点后就是0,要控制只要把位置传送进去就可以了,方向自动判定,在绝对控制下,方向设定位无用。
还有#—XXXX是不行的,你必须用减法-L #0 #XXXXX D10就可以了。
舍得,有舍才有得

楼主:
谢谢,我今天改了发现不用OGR也能使用绝对脉冲········但是不会控制···方向
学无止尽,技海无边!

网友B:
org
pls2
欧姆龙CP1H X型号接MR-J2S伺服,绝对脉冲使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