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来了

楼主(2012-12-1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SFC块之间切换,就是说假设一个块是手动块,另二个是自动块,(吹瓶机用)如果正在自动中,就是说都不在初始状态,一旦有紧急情况(有触发信号),怎样做到不管在自动什么状态中都迅速返回手动状态块中,谢谢大家!

网友A:
在自动程序前用一输入信号主控后面自动程序就可以了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不明白,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自动块运行不在初始状态情况下,仅仅复位初始状态,只能切换块的初始状态,但自动块的动作不会停,直到运行完一周期。那样达不到紧急停止的要求。

网友B:
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问题
回到手动是不动 还在停止现在的工作状态

网友C:
紧急情况 是不是 自动立即停止了 然后人工手动操作

楼主:
是啊!就是回到手动状态,一切输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