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三菱1S PLSV 指令有发送脉冲的限制吗?

楼主(2012-12-10):
现在有台设备出现奇怪的现象,编码器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的速度,编码器接到主机的轴上,正常运转没有问题,可是运行过程中伺服电机会自动停止运转,在机台停机后再开机,伺服可以照常运转,咨询过三菱的热线,说PLSV是没有脉冲数的,我的启动信号是机台的常开触点,按理即使有间断的断开,也不会伺服停止,因为是没有停止信号的输入的,没有自锁问题的出现,干扰的话也应当不会,伺服的使能都是设定为上电使能的。
PLC程序

QQ:84818626

网友A:
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不对吧!太高了。伺服会报错而停机的,

楼主:
电子齿轮不高的,伺服才10转/分钟左右,发出的脉冲才几K左右,平时开的都无问题,只是偶尔会在开着开着就自动停机,当主机停下来再启动就没有事,可以一直运行。

QQ:84818626

网友B:
前高分子允许信号是不是停止时置OFF把K0传送到前高分子频率了

楼主:
不是的,,速度是根据编码器的输入脉冲来测速的

QQ:84818626

网友C:
你在伺服停止后在线监控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