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0):
   最近有个疑难问题。

  有这样一个类似实验, 内径18的气管,放一个和内径差不多大的螺丝在气管口, 通上0.6MPa的压缩空气, 在气管末端加上一个普通常用的环形传感器。气管2米左右。

   反正 就是螺丝会以较快的速度通过环形传感器。

   我想问的是····这样的速度 欧姆龙的plc能抓住环形传感器的信号嘛?  我想 也许速度太快,plc抓不住此信号。  那请问 欧姆龙的高速计数器 怎么使用啊~~~?? 我才学欧姆龙。

   还有就是···· 这样一个普通的环形传感器 本身能不能 抓到这样一个快速的信号~~   我看到 环形传感器指示灯在螺丝通过瞬间 会很快速闪下

   如果 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怎么做才能 很好的 计数螺丝通过的次数~~~~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问题比较多  谢谢 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一般来说,采样速度取决于外部的传感器了。PLC方面问题不大的。
你好,请问欧姆龙cp1e的高速计数器指令,如何使用

网友B:
你把传感器型号查一下,一般都能检测到的
就是最普通常用的环形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C:
传感器的检测频率要足够(也就是比零件流动频率大).
一般通常用的环形传感器 检测频率多少啊

网友A:
不同系列的PLC,具体指令不一样的,建议看看对应型号的指令手册,OMRON的手册对指令有详细解释的,还有例子程序讲解的。

网友D(2013-10-16):
OMRON的手册对指令有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