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2-12-10):
这个程序中R寄存器在电脑上模拟的时候能够清零,但实际操作的时候,按下清零键只能恢复到99944450!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下面的清零错了;你上面【DINCP R4270】它其实占用了R4270,R4271两个寄存器;
而你下面的【MOV K0 R4270】只是把R4270一个寄存器清零了,

网友A:
把【MOV K0 R4270】改成【FMOV K0 R4270 k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