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UC PLC加I/O扩展

楼主(2012-12-11):
FX 3UC PLC加I/O扩展后XY分别以80开始向后吗,

网友A:
不可能出現80

网友B:
FX3U的是按照8进制排列的,也就是从0----7,10----17.。。。。
X,Y是不可能出现8;80.。。。等的。

网友C:
嘿,连接好后做系统检查就看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提前写程序,现在可以了,谢谢

网友D:
77后面是100了
没有80
7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