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动叉车

楼主(2012-12-11):
[各位师傅,我有一辆日本的车间内的叉车,电机是24伏直流的 ,就是控制器和调速的装置我没有见过,它的调速是这样的,当你往前推的时候车子往前走,往后拉的时候车子往后走,推力与速度成正比。这种调速装置做在一个金属片上,引出4个线 ,图中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图片上的是两个调速装置,分别控制两只直流电机,两只电机齿轮是并在一根链条上使用的。增加动力。这是整车的图片。

楼主:
大家帮着顶一下啊,我不知道调速装置的4根线是怎么一个控制原理。

网友A:
简易买个遥控直升飞机的玩具,起飞和降落的旋转速度,是通过从左手柄的移动位置调节的。原理和这个类似的。

网友B:
应该是陀螺仪原理,你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有一款电动车跟这个很像

楼主:
4楼的师傅,你能说具体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