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服定位劇烈震動

楼主(2012-12-11):
問題描述
松下的伺服電機,在執行長距離移動定位時,幾台晃動不明顯。在執行短距離移動定位時,幾台晃動非常劇烈。是用私服電機帶動絲杠,X,Y手臂。
各位大神幫幫忙啊,解救小弟

网友A:
加减速时间设长点
刚性设小一点

网友B:
楼主是台湾还是香港的呀,,看不懂你的字,,1楼的说对了,你调一下加减速时间,,,

楼主:
把加減速時間設長,會使整體速度變慢。有什麽辦法能在不影響整體速度的情況下,改善

网友C:
用分段速度

楼主:
問題補充下短距離指的是18MM。用的是極限速度,加速時間1MS減速時間1.5MS.

网友D:
把加減速時間設長
wananjushi

网友E:
刚性调了没有

网友F:
你调一下加减速时间,,,

网友G:
你的伺服多大呀,三菱3·5KW以下加速减速时间为0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要求不高调加速减速时间了。要求高的话手动调整增欲参数
增益參數怎麼調整

楼主:
750W伺服電機,做的是仿日本的自動ic燒錄機。調剛性沒用。增加加減速時間會把動作時間加長。要求速度越快越好,現在動作時間就感覺有點長,所以增加加減速時間不能達到動作要求。不可取

网友H:
楼主不会在半导体行业做handler吧,测QFP?

网友I:
我看我们设备都是在快到终点时安装两个传感器手臂到第一个传感器后换低速到第二个后在停止,还安装挡板,塑料那种的

网友J:
调加减速时间就可以啦

网友K:
调整增益参数试下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