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工业电压偏低会不会影响控制?

楼主(2012-12-11):
现在遇到一件事情,机器会经常停机。就是工业用电360多伏,机器老出现问题,不知道跟电压偏低有没有关系。用的模块是西门子S300和1200的,变频器是安川H1000的。请问一下在360V的工作电压下面,这两种设备会不会因为电压偏低而停止工作。

网友A:
这个肯定会有,特别是西门子的东西太娇贵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毕竟在+-10%之内啊

网友C:
应该不是电压低造成的,造成停机的原因有很多种,有硬件方面的也有软件方面的原因。建议多观察故障现象,加以分析处理

网友D:
看故障代码。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E:
应该没问题,电网电压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F:
加一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G(2013-01-22):
电压波动在5%之内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要看设备的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I:
应该不会吧, 也不是低很多, 这个多少也有点宽电压的

网友J(2013-06-20):
用个稳压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