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请教各位大哥:我一台设备使用三台直流电机,一个300PLC-2DP的,一个MP277 KEY‘ 的触摸屏,设备使用中一台电机划环处打了一次火,报了故障,操作人员断电后又开机,调速器响了,我拆开调速器测量有两个可控硅坏掉,我更换了两个新的,开机后电机能转,但是负荷大了不行,电机一转一停的,后来检查新的可控硅不能用,后换了两个国产的,国产的G K和进口的G K两个插头正好相反,换完后上电一开,只听一声巨响,调速器直接爆了,苦比啊,打开一看,共六个模块,当时拆下三个,他们安装的时候把位置调换了,NND,问了两个都说是原来的顺序,炸了一看不是,G  K插反了,量了一下又是两个模块坏了,又更换了俩个,再送电,完蛋了,连显示都没有了,只能买个新的调速器了,买来后用原来的通讯板子,其他都是新的,调好调速器的参数,但是和PLC通讯不上,是不是还要重新组态才能连上阿,请教各位指点下
wimpire

网友A:
帮你顶,和你一起学习下

网友B:
就是用原来的通讯板子,DC驱动器里面的参数,也要正确设置才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弱智的问题哈哈,原来通讯参数P927要设置成7才行啊,是P927 中的1、2、4三个加起来等于7才行,西门子的参数功能强大,就是太抽象阿,有时候理解不了,谢谢两个回复的朋友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感谢分享方法

网友C(2013-04-15):
    因为模块炸了,通讯板子有可能串进高压,造成通讯板子的芯片损坏,从而不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