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师傅们那位有FX2NPLC和pro-face3000系列屏的直通线图纸的,我不想网上买,想自己动手做,但是做了好几天都没有正确,救各位大师给个正确的图纸,在此感激万分了,谢谢

网友A:
还是买根吧,不要自己做了,把串口烧了,得不偿失。有时网上给的图纸也是有错的。

网友B:
还是买根吧,不要自己做了,把串口烧了,得不偿失。有时网上给的图纸也是有错的
海纳百川

网友C:
引用楼主罗文于2012-12-11 18:00发表的 师傅们救命啊 :
师傅们那位有FX2NPLC和pro-face3000系列屏的直通线图纸的,我不想网上买,想自己动手做,但是做了好几天都没有正确,救各位大师给个正确的图纸,在此感激万分了,谢谢

说实话;我真的怀疑你的工作效益;虽然我不知道pro-face3000;只知道fx2n系列或者q系列的和三菱900;1000系列触摸屏的通讯数据线;这种数据线才几十元;质量非常不错;为什么费这么长时间去自己动手呢;有的线真的知道接线方法;但是焊接好了;基本不能用的;或者通讯经常中断;像西门子3-400系列的数据线上千元一支;不可能随随便便能焊接成功的;有的东西;毕竟是要购买的;
我就是因为买来的都不行,所以才想到自己做的,我也是拿来来自己做做实验,公司都是用网线通迅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接线图是可以从PROFACE软件中的帮助上面找到的,请参考,里面有几种接线方式还有软件的设定,具体看你是需要哪种的,所以最终的接线方式还要你自己看完手册后,自己多加斟酌的。
手册档案较大无法上传,你自己打开软件,找一下吧,在帮助里面就有。

网友E:
你太薄命了吧,为了几十块钱就叫救命。没的救了

网友F:
还是买根吧,不要自己做了,把串口烧了,得不偿失。有时网上给的图纸也是有错的
每天一点点

网友G:
花点钱买根好点的来拆,先投资以后不就会

网友H:
自己找事做。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I:
你自己做也要买材料,何必呢。该买的东西还是要买的,就象我们要吃饭,不可能就去种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