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下午调试设备,欧姆龙CP1H与0-10V压力传感器,就是不通讯,求帮助!

楼主(2012-12-11):
今天下午,调试设备,使用的是欧姆龙CP1HPLC,机器是单螺杆塑料挤出机,用0-10V压力传感器想把模头的压力采集出来。程序做好了,然后根据传感器说明书:红色线接DC24v+,
黄色线接24V-,信号线:蓝色接PLC自带的A/D模块的202通道+,白色线接—,。然后将PLC内置A/D设置为0-10V,但是就是压力采集不出来。
请高手帮助看一下:程序写错了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先用電表量 壓力傳感器是否有輸出 DC 0~10v
有---> PLC程式問題
沒有-->傳感器問題

网友B:
A/D通道是否需要打开或者参数设置

网友C:
DIP开关设置,接线。程序,软件打开通道0-10v.我这样设置的就可以用。

网友D:
一楼说的对,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