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VD转vw问题

楼主(2012-12-11):
vd0 减 AIW0=A
A 除以 10=B
1 加 B=C
VD2 乘以 c=d
D传送给时间继电器(vw)
怎么做程序

网友A:
你做这个程序有意义吗?VD0和VD2混淆了

网友B:
数据转换DTI

网友C:
看了二遍你的描述,还是没有明白。你是不是需要将VD0的值写到时间继电器中?如果是,直接调用FC40(注意时间单位是毫秒),也可以通过简单计算为秒(*1000)。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数据转换DTI

网友D:
可以用累加器AC0直接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找不到数据转换DTI
就是梯形图指令里面的DI_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