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1):
     假如你在一个厂里做维修    很多台全日本进口的机台  而且很先进 上面的触摸屏和PLC随便玩  有什么办法能用最段的时间 学最多的东西!!首先自己肯定会些 皮毛,还请大家给点宝贵的意见!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楼主: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A:
你好幸福啊

网友B:
要慎重,生产非儿戏哦

网友C:
难,生产线的东西不会给你折了搞的

网友D:
大胆去尝试   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快    记得我以前的师傅就对我讲过  设备闲下来的时候`~~~~就算它是正常的你把它弄到不正常  然后在自己去分析原因            (弄到自己修不好了不是还有设备厂家么)
崇拜高手

网友E:
危险   高坏了就惨了      不能复原    尤其是控制其

网友F:
胆大心细! 大胆去尝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胆去尝试   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最多最快    记得我以前的师傅就对我讲过  设备闲下来的时候`~~~~就算它是正常的你把它弄到不正常  然后在自己去分析原因            (弄到自己修不好了不是还有设备厂家么)

管理不严的公司行,严点的公司有过程记录,一查知道是谁弄坏的,没等你分析原因修好,就炒了你啦。

网友H:
有源程序就好快学会。。。没有的话,,你连摸也不敢,,,敢摸好快就走人了。。。。

楼主:
所有的程序 触摸屏画面都有 也允许你搞 就是太难了 一个单元的程序大概都6万多步 看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还有就是从那开始下手啊 !!!那也郁闷坏了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I:
先从简单开始编程,然后再复杂。看别人的永远不是自己的。
不断向前

网友J:
最好就先懂得触摸屏和PLC的操作软件,再看内部程序和外部连接。

网友K:
把设备的工作有原理和动作过程都了解清楚,然后结合程序和触摸屏来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L:
编程只是思维执行的结果,懂编程的思维才是关键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设备的工作有原理和动作过程都了解清楚,然后结合程序和触摸屏来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感觉有点道理 就是这个深入的花很多时间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

网友M:
研究一下为什么要这样,那样,好处……自己能不能更优化,花点时间端守,理解消化。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胆大心细!
大胆去尝试

楼主:
用劲去学吧!!!感谢各位宝贵的意见 ····
运气与实力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