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时钟调整的高手看看

楼主(2012-12-12):
我通过屏幕上一个开关w444.00的置位来调整d180-d185的秒、分、时、日、年,复位之后把调整好的时间在转换到显示的字上
可是我在监控的时候a351-a353的时间不对

楼主:
高手在哪里????????

楼主:
前2张是读出,后3张是读入
w444.00是屏幕上一个开关

网友A:
用电脑通过CX-Programmer与PLC同步
我是想把plc的内部时间传给屏幕啊,因为屏幕内部的时间会错误,所以想用plc的时间

网友A:
你的想法没问题,你不是想校正PLC的内部时间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电脑通过CX-Programmer与PLC同步。
客户要求时间要可以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