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变直流电

楼主(2012-12-12):
交流24变直流24V需要整流桥,还需要加电容吗?请问要多大的整流桥及多大的电容?

网友A:
看负载对电源的要求咯。

网友B:
交流24V整流后差不多要30V左右了,如果你要直流24V的话交流20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看负载的大小选择整流桥,一般电路选择额定电流的2倍。至于电容器的大小看负载要求,一般电路1000UF/额定电压的1.5倍。
还有就是你的输入电压*1.2~1.3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如果输入为24V交流,整流后可达近30V直流。

网友D:
要24V直流,整流前交流一般是17V

网友E:
今天刚做了个整流电路,24v整流后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