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电脑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2-12-12):
我的电脑用西门子原装USB多主站与s7200(226CN)通讯,其中s7200的通讯口1可以和电脑连接并可以上下载程序,但s7200的通讯口0却不能和电脑建立连接,电脑和S7200通讯时可以搜索到S7200的地址,但无法建立与指定地址的连接,软件提示可能是无效的地址或不存在的地址,请熟悉的朋友告知是咋会事?

网友A:
到程序系统块中看0#通信口参数是否被设置过,改变了默认的参数--将参数对照1#口设置或恢复默认;
或要看程序中是否有自由口通讯程序占用了该通讯口--将PLC运行模式开关拨到STOP再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版主的帮助,S7200的通讯口0被我设置为4号从站,用作与3号主站通讯(波特率均为187.5),设备出厂前调试通讯都是正常的,今天客户现场调试却不能与主站通讯了,我用电脑直接与S7200的通讯口0连接可以搜索到S7200的地址,但无法建立与指定地址的连接,软件提示可能是无效的地址或不存在的地址,急死我了,千万不能是通讯口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