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

楼主(2012-12-12):
各位大侠,请问我用编程软件把画面编辑好,离线模拟式可以的
但是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PLC选择FX3G的时候都不显示,选择HMI的时候能在屏上显示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威纶编程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B:
触摸屏与PLC没连接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触摸屏会报警的,还有新建画面时系统属性没有设计对

网友C:
触摸屏的拨码开关设置是否对。
呆

网友D:
顶三楼的
崇拜高手
呆

网友D:
在做人机界面之前 有没有设置好对应的PLC型号啊
崇拜高手

网友E:
你有没有把屏和PLC相连 只有连接PLC后 有的画面才会显示的 不然有的画面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