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变量同步问题

楼主(2012-12-12):
用wincc7.0模拟交通灯闪烁,可是发现wincc的变量和S7的变量不同步,S7变量是2秒闪一次,可是在wincc外部变量查看过程值却是 1分多钟才变化一次,不知为什么,有知道的大侠帮下忙,不胜感激

网友A:
wincc7.0变量有个更新频率的选项。有200ms 500ms 1S 2S 5S等多种选择。估计你的选成1分钟了。改成1S或者2S。频率太快会加大电脑负荷。影响运行速度。
继续请教下,这个更改变量更新频率的选项在哪里?我找不到,感谢了

楼主:
继续请教下,这个更改变量更新频率的选项在哪里?我找不到,感谢了

网友B:
这是两个概念,前一个闪烁是PLC 中逻辑关系(1,0),后一个闪烁是WINCC中定时更新,关键看你是要什么

网友C(2013-05-03):
定义变量的那个界面上面有个变量,点旁边那个按钮,那里面有定义变量扫描周期的

网友D:
在组态对话框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