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2):
如何设计左边的顺控功能图,三菱的步进图会弄,西门子的不明白要如何画出来?

网友A:
200的没有。。。。

网友B:
200不能画出左边的部分

网友C:
1.2楼正解.
左图用于分析,然后画出右图

网友D:
左图用于分析,然后画出右图

网友E:
正如上面的几位所言,西门庆儿子的2B系列很低端,没那个功能。

楼主:
三菱PLC可以在软件里画左边的状态转移图,然后再可以自动转换得到梯形图,或者画出梯形图后再转换得到左边的状态转移图来.

楼主:
那这个左边部分是手工在草稿纸上画的?然后再按草稿纸上的思路画右边的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