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带产品 正反转计数问题

楼主(2012-12-13):
自己想做个小设备,料带上的产品
正反转计数(正转加一 反转减小)
请大家给点意见,
加减记数感觉比较难;
具体要求:1.成本低,高可靠性
2.免维护,适应各种不同类型料带产品
料带是透明朔料的,产品也是朔料的

网友A:
不难,在控制料带正反转的适当位置安装两个行程开关来控制计数用的光电开关,正转时接通一个行程开关(这个行程开关就作为加一那个光电开关的电源)控制加计数。反转时接通另一个开关控制减计数,两个行程开关互锁。程序那就更简单了,用INC增加指令和DEC减少指令就行了。

网友A:
X0正转接通的行程开关,X1反转接通的行程开关,X2正转计数用光电开关,X3反转计数用光电开关。 增加和减少指令应该用脉冲执行型的,INCP和DECP。
下载积分:+1(tx198835) 感谢!

网友B:
对,不一定是行程开关,一个中间继电器或者软继电器也行,和正反转关联

楼主:
检测工位有员工检测, 如果产品有问题 ,可能会把料带往前拉,
往前拉的时候,(料带2)反转,并且(料带1)不转,多余的会在中间,计数器在计数,
所以想装个检测正反向 无接触的传感器,好像没这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