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差计数器清零

楼主(2012-12-13):
请问大侠们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有什么用啊,要怎么用呢?

网友A:
如果是伺服的话,在累计偏差到一定程序后,伺服会报警“位置误差过大”。在出现报警前,如果有了回机械零点的动作,由于再次从零开始,所以一般会顺便清除一下这个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