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所指的最大功率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大们指教下小弟。

楼主(2012-12-13):
一台设备手册上所描述的最大功率为13KW,那么这个13KW是代表什么呢,设备内所有电器元器件的功率总和不能超过13KW吗?13KW这个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是不是只是限制于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大大们,请赐教!

网友A:
正常指的是该设备满负荷运行时,功率最多为13KW,这样好让客户选择相应的断路器。

网友B:
滿負荷時的額定功率。實際功率,一般阻性負載能達到,感性負載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