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GX Developer 编程转换问题

楼主(2012-12-13):
昨天调机用了监视写入模式,没退出就关了机器电源.当时保存了工程.今天在电脑上想改一下程序怎么也改不了,标头上显示(梯形图R写入),正常的话是(梯形图写入),请教一下各位如何改变????

楼主:
画面如下

网友A:
COM口设置不对,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重新设定数据线的地址

楼主:
现在没有联机调试,只是在电脑里修改

网友B:
点击编程软件
工具——选项
然后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下载积分:+1(坚士人) 好人!

楼主:
谢谢楼上.搞妥.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