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新人求教。

楼主(2012-12-13):
西门子S7 200系列中, 寄存器的地址是如何实现便跟的?三菱PLC中有一个变址寄存器,西门子中我弄不明白要怎么实现这个功能,比方说第一次我存入数据到VD4.,下次我要存到VD8, 下次是VD12, 如此类推 直接存一百组。手动输入不可能吧。如何变啊 。求教啦。最好有实例说明下。谢谢了。

网友A:
利用&建立指针,对指针进行操作,就相当于三菱的变址。
编程手册的例程:
这是个将数据读出来到AC0的例子。
将其中的MOVW *AC1 AC0改为 MOVW AC0 *AC1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将AC0的数据写入到*AC1指向的、不断变化的地址的要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b0c14b01018zw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