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为什么升不了级

楼主(2012-12-13):
请教了:
我想把欧姆龙编程软件升级,下了下载完成后,出现一个对话框如下:
To execute an Autoupdate for the CX-ONE V4,you need the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sp1.After you install the.NET Froamework 3.5sp1,execute Autoupdate again.
不知是什么意思,下一步要如何操作,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需要微软的NET平台架构,版本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sp1

网友B:
微软网站提供.NET 3.5单独框架。
jxh668

网友C:
系统打了补丁就不好升级了

楼主:
下载后装上也不好用,最后用自动升级,把系统升了一下后,就可以了,现在升成9.4了,谢谢前面发言的几位同志,有此类似的朋友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