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与 work2 有没有冲突

楼主(2012-12-13):
电脑里原来安装了 GX Developer 8.86 现在想安装work2 可以不卸载原来的GX Developer 直接安装WORK2 吗 有没有冲突??

网友A:
完全可以,没有冲突的。

楼主:
下载的 work2 怎么是这种download.aspx 要怎么打开?

网友A:
用IE下载就行了,资源做了防盗链设置。

网友B:
没有冲突的,我就是2各一起用

楼主:
就是用ie 下的 然后怎么打开?

网友C:
没有,但是两者编写的程序完全不兼容。

网友A:
更改后缀名位RAR,应该是压缩格式的,或者直接用WINRAR之类的解压缩软件打开。
GX work2可以打开GX Developer文件或者保存为GX Developer格式的文件的。
反之GX Developer则无法打开GX work2类型的文件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用ie 下的 然后怎么打开?
可能是下载错误了吧
春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