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刚性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2-12-13):
坛子里的各位大师们,三菱伺服电机刚性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设置偏置,增益等参数。

网友B:
首先要决定用什么运行模式,然后再调整对应的刚性参数。

网友C:
这个刚性问题,对机器很重要的,
刚性没调好的话,机器运行起来就很不流畅,在运行速度越快越明显,甚至会发生刺耳的叫声,要调好刚性我觉得依靠厂家自带的辅助软件,是比较快捷和方便的。但是个人这样调出来还不是最理想的效果,不知哪位师傅还有什么方法。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欢迎吐槽
下载积分:+2(youq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调响应频率

网友E:
首先确定好控制方式,刚性其实是速度环,位置环和时间积分常数组合成的这么一个参数,他的大小决定机械的一个响应速度。调整的话一般没有固定值,都是根据机械装配情况具体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