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打开别人发的欧姆龙Plc程序

楼主(2012-12-13):
别人用邮件给我发了欧姆龙编的PLC程序,可是我打不开后打开后都是空的,怎样才能看到里你面的程序啊???程序见附件,位大神指点指点啊,新手!

网友A:
别冤枉人家,双击左边栏的段1
感谢!我要安装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才能打开呢?帮帮忙

网友B:
我用CX-P7.3也可以打开啊
我电脑上什么编程软件都没装?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啊

网友C:
能打开啊 你先点新程序然后点段1
我电脑上什么编程软件都没装?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啊

网友D:
楼上都说了 CX-P7.3 可以打开,或者你装个ONE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E:
装个one就可以打开,打开后点击段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