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3):
各位大侠:
    大家好,附件是安全继电器(CES-A-ABA-01)上撕下来的接线图,这个是用在一个安全门上的,H1,H2是接了一个接近开关
小弟没弄明白,TST,OUT,ERR这三个接线柱的功能,因为我以前也没接触过此类继电器,高手探讨下。此继电器的原理,
使用技巧,谢谢

楼主:
t 怎么没有理我啊?

楼主:
大侠们:
    我在网上找到相关的图片,但是原理现在还没搞懂

网友A:
安全从含义理解。分输入端。输出端。输入是条件。还有一个复位端。输入端断开的话,输出没有。闭合后,要复位端复位。

楼主:
昨天处理一个设备故障,门关上后,设备转到点焊的位置就不动了,换了三个继电器才是好的:第一个是能启动设备,但是不能点焊;第二个是不能启动设备;第三个是新的,用其它型号代替的,装上就好了。搞了个80分钟,总以为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等答复中,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B:
H1.H2是设备上的保护开关输入信号。当设备正常时OUT和14,24点会使设备控制线路继电器工作。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当H1,H2出错时ERR会给PLC一个信号设备不能使用。处理好H1,H2故障后按复位键TST动作设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1.H2是设备上的保护开关输入信号。当设备正常时OUT和14,24点会使设备控制线路继电器工作。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当H1,H2出错时ERR会给PLC一个信号设备不能使用。处理好H1,H2故障后按复位键TST动作设备正常

TST,OUT,ERR都江堰市是PLC与继电器接的,那13,14,23,24都没有用的。

网友B:
13,14,23,24要看控制线路的设计,它的作用和普通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网友C:
7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