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欧姆龙与步进电机控制连线问题

楼主(2012-12-13):
欧姆龙用24v电源的
然后 步进电机是5v的 所以 肯定要加 限流电阻吧
一般都是选2k的电阻嘛? 我看到别人的电柜都是在plc输出线上 串2个 1k 7w 的水泥电阻 然后接到 步进控制器的P端口上
我想问的是···24-5=19 就是有19v的电压加在 限流电阻上 那p=ui 一般步进电机有4A的电流吧
那电阻 怎么会是选 7w的啊 19*4=76w啊
疑惑!@~~!@

网友A:
1.
⑵电阻器的额定功率
电阻器在电路中实际上是个将电能转换成热能的元件,消耗电能使自身温度升高。电阻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在规定的大气压和特定的温度环境条件下,长期连续工作所能呈受的最大功率值。电阻器实际消耗的电功率P等于加在电阻器上的电压与流过电阻器电流的乘积,即P=UI。电阻器的额定功率从0. 05W至500W之间数十种规格。在电阻的使用中,应使电阻的额定功率大于电阻在电路中实际功率值的1.5~2倍以上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楼上讲的我不懂啊 求明细

网友A:
哥 没招了,你说明下哪里不懂?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C:
步进电机的电流和脉冲输入的电流不是同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