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仪怎样鉴别真伪

楼主(2012-12-13):
RKC温控仪怎样鉴别真伪,改天上图

楼主:
继续求鉴定

网友A:
看外观,像是真的,还有端子也是做工很好。

网友B:
做工很不错,应该是正品

网友C:
看图片看不错。你猜出来看板子做工,还有看塑料外壳的做工。

网友D:
拔出来看电路板,比较容易对比

网友E:
好不好拆开看下就能知道点了
学习经验

网友F:
这种温控精度不高,,

网友G:
楼上是高手

网友H:
买时就要注意,买时真假店主会告诉你的,不会这点人际关系也没吧

网友I:
说明书不一样,中文说明书是仿制的

网友J:
拔出来看一看板子工艺就知道真假。

网友K:
板子上的IC芯片印有RKC字样。

在东莞市

网友L:
看字母像假的

网友M:
RKC的表是用了好多年了,但是到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分别真假。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呢????期待中

网友N:
拆开看焊点,假的做不好,一对比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时就要注意,买时真假店主会告诉你的,不会这点人际关系也没吧

朋友送的,用不到这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镇平

??????????????????

网友P:
引用 网友Q:
CPU上有RKC为真

这样判断不行吧?
不断向前

楼主(2013-01-22):
拆开了一个再看看

网友R:
RKC有假的吗?  谁能造的出来?

山寨的倒是挺多吧!!!外型都是仿RKC  但还都有自己的牌子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S:
像山寨的
  • 下载积分:+5(supermax) 大哥好眼力

网友S:
    继电器座,用光耦驱动继电器,电源变压器旁边多了一只稳压集成类的中功率管,显示面板插件为什么要用硅胶粘上,MCU明显被打磨过(原装应该是64脚),电源的滤波电容,还有很多东西变了
  • 下载积分:+5(supermax) 好贴!
  • 下载积分:+2(gaoyadian) 好贴!

网友T:
应该是冒牌货

网友U: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S:
继电器座,用光耦驱动继电器,电源变压器旁边多了一只稳压集成类的中功率管,显示面板插件为什么要用硅胶粘上,MCU明显被打磨过(原装应该是64脚),电源的滤波电容,还有很多东西变了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V(2013-05-13):
这是假的

网友V:
一看就是假的的
第一数码管不可能是四个拼成一排的
应该是一整块4位的
第二标签不可能是后贴的
国产有品牌的厂家都是一体的标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