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小白问题

楼主(2012-12-13):
首先谢谢你百忙中点开我的问题
触摸屏上面的输入数据 是以什么格式传入进的PLC 十进制转二进制 还是十进制转BCD?
DSUB D334 D330 D338 他们的数据是怎么个减法?高位和低位相减?怎么个减?变成十进制还是别的?
DMOV K2000000 D502 这个数据怎么看 K代表十进制 那么2000000(十进制) = 111101000010010000000(二进制)这样? 然后怎么弄? 隔开变成BCD?
1 1110 1000 0100 1000 0000 看成21个二进制数? 1000 0100 1000 0000为低位?oooo oooo ooo1 1110是高位?
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这10个数码,简称BCD码,即BCD代码
再次感谢

网友A:
PROFACE触摸屏数据显示,数据输入,下面不是有BIN BCD ASCII选项吗,连接PLCPLC可以直接设定十进直的呀.

网友B:
应是二进制存在PLC中的,监控时看到的是十进制。在二进制减速法中,是将被减数进行2的补码后相加。是否高位与高位,低位与低为? 肯定不是,因为有时要进位 ,你把它当连续32位就行了。

楼主:
已经搞定 看了下手册等 谢谢

网友C:
不知所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