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系列 内置定位设置

楼主(2012-12-13):
我打开gx developer 软件 选fx3u plc - plc参数设置--定位设置 里面的数据全是更改不了的
详细设置--这个选键也是打不开,无法设定简易定位表格。
用gx works2 也是一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在线等。。。。

网友A:
打开参数设置 -存储器容量设置 -内置定位设置打钩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刚刚的。搞定。

网友B:
谢谢1楼,我也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