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说说怎么写转盘控制程序吗?尤其是那些停电后继续之前动作的

楼主(2012-12-13):
[]大家能说说怎么写转盘控制程序吗?尤其是那些停电后继续之前动作的吗?停电后怎么能尽量不浪费那么多材料继续完成没有完成的工作。

网友A:
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不就好了

网友B:
用移位指令,然后用停电保持型内部继电器

楼主:
这些都有了解过,只是有些动作是有先后动作顺序的啊?就像有两个气缸叠加成的机构,如果重新上电后会同时动作可能会不正常等。还有问下外围电磁阀是不是应该用双线圈的啊

网友C:
程序的可以写成保持的,上电后可以在停电前动作继续运转,但是前提是外部的可执行机构也要能保持

QQ:84818626

网友D:
写转盘程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写好它要花一点心思!特别是工位之间的联系!以及排出动作等!还有报警!
我也写过这类程序!
工位之间的变换是程序的精华所在!
认真思考!
zsh340

网友E:
SFC编程方式就能达到此要求,自动,步进,手动等模式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