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请问三菱Q系B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2-12-14):
请问三菱Q系B是什么指令?比如。B201:怎样设计才能让它能接通?

网友A:
就是寄存器,是断电保存的

QQ:84818626

网友B:
樓上正解

网友C:
楼上2位误导了吧
B是网络继电器不是寄存器吧

网友A:
我自己程序用的B的作用和M一样,只是能断点保存,其他的用法就不太清楚

QQ:84818626

网友D:
B是链接继电器

网友E:
如果是接上網路的話,就要看這個點號是分配在哪一站,
其它站只能讀取,不能改變其狀態
如果沒有接上網路的話,就可以當一般繼電器使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受教了,如果是用数字开关控制通断的呢?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