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人机同步控制一台PLC????

楼主(2012-12-14):
有没有哪位前辈试过用两台GP37W的人机同步控制一台三菱PLC啊,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A:
只要两台触摸屏的地址不重复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详细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加多一个三菱PLC通讯板就好了。PLC两个通讯口分别连接到两台人机。

网友C:
3楼的正解

网友D:
Proface GP2600+GP3300使用422BD板同时控制FX-2N 48MR PLC,实现双人机控制,完美飘过……

网友E:
楼上的,GP2600和GP3300可以通过Pro-SERVEREX交换数据而省掉422BD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