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信捷PLC FOLLOW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2-12-14):
信捷XCM-32PLC程序有一句是这样的 FOLLOW C630 D700 D750 Y0 Y4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C630是个AB高速计数器,后面两个D是啥意思?Y0是输出脉冲,请问Y4是在什么情况下 和怎么控制方向的? 编程手册也没看到说明啊 哪位师傅有信捷指令应用资料啊,给个行不?

网友A:
你是想用同步吧,我刚用过这条指令。两台伺服,A伺服编码器的A和B相分别接到X0 和X1,D700 和D750是乘除算法,主要看你两台电机的转速比例是怎样的,比如A电机每分钟转1圈,B电机需要转4圈,那么D700需要给值K1,D750给值K4。
A电机的方向是靠接线来控制,B电机如果同步时方向不一致,把X0和X1的线调换一下即可。
另外伺服放大器里面也有设方向的,都设一致的方向,要么都是正要么都是反,另外分子分母可以设一下。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B:
这是跟踪指令,后两个表示比例乘除,可改变跟踪速度。控制方向由Y4,置位或复位!
菜鸟是怎么炼成老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