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14):
各位大虾好!

    我这有台设备,前段时间突然有个动作不对了,其他动作全部正常,PLC上输出端一个接电磁阀的触点一直有输出不会断电,然后我就跟其他一样的设备调换了PLC,确认是PLC的那个触点一直有输出导致的,初步怀疑PLC的那个触点损坏,之后我就想把程序修改一下,换一个触点,但是PLC程序有密码,因为设备程序我有备份,当时也就没想找解密软件解密,直接就强制清除PLC程序和密码了,当我把备份的程序上传至PLC后,在上传完后,就显示有PLC运算错误,无法从PORG转到RUN,请问这个PLC是不是已经损坏?谢谢

网友A:
联机后进入,在线---状态显示菜单,看一下是什么问题,然后把有问题项清除,最后重新上传程序。
还要用数据编辑软件 ,将WR DT SV EV 下载需用的数据寄存器的参数。
我以前也碰到类似问题主要是数据出错。

网友B:
清几次后再写进去。

网友C:
PLC应该没有坏的,清除几次PLC内存数据,再写程序,应该就OK了。

网友D:
清除内存再次写入即可

楼主:
此款松下PLC型号为FP0-C32T,在程序编辑器中无法清除内存,后来重新对PLC进行了强制清除一次,上传程序后还是显示运算错误;然后又使用空白程序上传至PLC,但传送完后同样显示PLC运算错误,详细情况请查看图片。

网友E:
显示的错误信息是运算错误,强制清除密码后,把D数据区也全部清零了,可能出现除零的运算错误。
根据显示的错误地址,查找此地址执行何种运算,把有关的D赋上初始值即可。
赋上初始值后,先清除错误状态位,再转到RUN
  • 下载积分:+2(zzqforever) 感谢!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F:
    是这样的,本人也遇到过,PLC没问题,清除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终于搞定了,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自己忽略了一个地方!
    将PLC强制清除后,触摸屏里有一个参数设置的地方也跟着清零了,当初没意识到,将初始值填进去就OK了!
    再次谢谢楼上几位,尤其是7楼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