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信捷PLC FOLLOW是什么指令??在线中!!!

楼主(2012-12-14):
信捷XCM-32PLC程序有一句是这样的 FOLLOW C630 D700 D750 Y0 Y4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C630是个AB高速计数器,后面两个D是啥意思?Y0是输出脉冲,请问Y4是在什么情况下 和怎么控制方向的? 编程手册也没看到说明啊 哪位师傅有信捷指令应用资料啊,给个行不?

楼主:
没人知道了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教啊,

网友A:
随动指令
FOLLOW C630 D700 D750 Y0 Y4
S1 S2 S3 S4 S5
S1:表示使用的那一个高速计数。可以是 AB 相,也可以是单相,或者方向加脉冲。
S2:操作数 D700 是乘系数,双字,可用操作数:TD、CD、D、FD。
S3:操作数 D750 是除系数,双字,可用操作数:TD、CD、D、FD。
S4:操作数 Y0表示脉冲输出的端子号。
S5:操作数 Y4表示方向输出的端子号。

楼主:
师傅啊,能不能说的不要和手册上一样,看不明白,能不能告诉我那句是什么意思?哪个乘哪个...................这条指令是怎么控制Y4的?

楼主:
信捷PLC脉冲输出指令的方向控制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我没用过,看解释理解是S1*S2/S3=S4的脉冲数

楼主:
有没有师傅用过这指令啊

网友C:
既然3楼多给出手册上的说明了,楼上还不懂那就真的没法指导!!!

网友D:
木有用过信捷,根据字面解释,应该是跟随动作用的,你可以弄一个编码器或伺服驱动器脉冲输出到PLC输入端,把Y0接到另一个伺服驱动的脉冲输入端,Y4接到方向输入端,转动编码器,伺服电机将按照S2和S3的比例一起转动。
下载积分:+5(小徒弟)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我知道,没有硬件没办法试啊!我就是想搞清楚这个指令是怎么控制Y4的,输入是接了一个手轮AB脉冲,转动手轮可以控制伺服的正反转

网友D:
Y4应该是由编码器方向控制的,编码器数值增大,Y4高电位,反之是低电位,从不用国产PLC,只是想当然,楼主自己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3楼多给出手册上的说明了,楼上还不懂那就真的没法指导!!!
手册我电脑上你一年也看不完,俺不是没有手册,我是说我看不懂

楼主:
没有答我自己顶,我就不信没有人知道那指令中的D700 D750是干吗用的

网友E:
这个指令的含义是:
接收一个AB相增量型编码器脉冲信号,然后利用该指令使另外一个机构(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按照该编码器的动作同步运动。
S1即为该编码器脉冲!!
S2和S3指的是在原来的速度上乘以某个倍数或者除以某个倍数!!!
S4和S5就是输出的脉冲,输出到Y0 Y4上,这个都是输出,就是跟着那个编码器的同步信号!!!
如果还不明白加QQ249729313
下载积分:+5(小徒弟)

网友F:
小徒弟啊,还是致电信捷的售后服务电话吧,

网友G(2013-03-20):
给手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