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Developer 8.86安装 完成新建工程问题

楼主(2012-12-14):
三菱GX Developer 8.86安装 完成新建工程问题 软件安装完成后 打开软件呈现灰色 新建工程 出现 :”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是什么原因 请高人赐教 谢谢!!!

网友A:
看这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811.html

网友B:
同上 ,版主的方法很好使 !

网友C:
把杀毒软件关掉就好了

网友D:
重新安装下吧

网友E:
顶4楼、5楼一个,说的有道理;

楼主:
还是不管用啊 我这电脑是win7 32位的 推荐个安装软件或者方法!!!谢谢!!!

网友F:
也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有些SP3的电脑系统也出现这问题,我的电脑也是装不了!~

网友G:
关掉杀毒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H:
是呀重装吧细心点 哪天我也安装一下试试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