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试油缸是否漏油(请高手各抒几言,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2-12-14):
我这里有大批的工装,工作定位时用下面的好多小油缸顶紧来定位,时间久了就会有内漏等情况,从而影响定位的准确性,换下来更换密封圈就会好的,但有时更换如果损坏了密封圈,也会造成泄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换上后会直接影响生产的。各位搞工控的高手想必也会对液压和气压有所了解,我请教各位谁有比较好的法子,在维修完油缸后试一下好不好?请大家不吝踢教。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修好之后接根油管。油管上分个个压力表。再由泵供油。到位后看看压力表压力和另一头有没有油出来就好了。

网友B:
我感觉关键是控制油封的质量,如果质量好的油封没有那么容易坏。油封老化就容易损坏。

网友C:
保压测试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我想做个小液压站,接口和设备上的一样,到时拧上,打压试咋样?再就是用不用加上负荷呢?

网友D:
油缸杆伸到头不就相当于已有负荷了?
主要看压力能否达标。

网友E:
做个简单的试压台,装个油泵加个手动阀就行了

网友F:
你可以在油缸进油回油缸内同时供油达妻一个压力,(但是两个供油上都要有压力表)后停下,再任意在进油或回油缸上加压,看这两个压力表上的变化,有一点压力差正常,(注意不要超过额定安全压力)注意安全!!!!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我想做个小液压站,随用随拿来,方便。